[电子元器件] 请教这种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2017-09-12):
测量瓦斯的,没看明白原理是什么样的,请各位多多赐教,谢谢。@chunyang @maychang @tyw

网友A:
这种传感器就是电压输出型的,想知道内部的工作原理

网友B:
纯英文文档,这种应该是封装好的传感器,直接用就ok了。

网友C:
这不是电工的活。

网友D:
这货并非传感器,而是包含传感器的前端设备,楼主提供的资料只是最简单的介绍性资料,里面仅有一句:is a magnetically-driven, Hall Effect compatible dial.算是提到,但因缺乏详细的资料,所以无法仅凭该短文判断,建议楼主下载详细资料了解或咨询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并非传感器,而是包含传感器的前端设备,楼主提供的资料只是最简单的介绍性资料,里面仅有一句:is a m ...

厂家网站只能找到这个资料,没有更详细的了。

网友E:
看数据手册就是在一个纯机械结构的刻度表上安装了一个Hall Effect Module Kit,使得罐体压力可通过刻度盘现场读数和远程读数。其根本就是一个霍尔传感器感应机械转动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数据手册就是在一个纯机械结构的刻度表上安装了一个Hall Effect Module Kit,使得罐体压力可通过刻度盘现 ...

谢谢指教,感觉你说的很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网站只能找到这个资料,没有更详细的了。

可以找厂家要的,有些资料属于受控资料,不公开也很正常。但对于真正的客户或潜在客户,拿到资料甚至非常深入的技术资料是完全可以的,只是需要充分的沟通以及可能需要签署一些法律文件。具体的,你先去找厂家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厂家要的,有些资料属于受控资料,不公开也很正常。但对于真正的客户或潜在客户,拿到资料甚至非常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