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走线设置

楼主(2017-09-12):
如图,当我用AD09走线时,当我用+-号切换层时,过孔会自动在线端生成,我如何才能让扩孔在折线处?

楼主:
还有就是打扩孔时,怎么设置自动过孔盖油?

网友A:
那就在折线处点击一下鼠标,

网友A:
过孔盖油是加工的时候告诉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折线处点击一下鼠标,

不是,我之前用AD16的时候,软件自动就在折线处打了过孔。过孔盖油后,使用3D视图就可以屏蔽扩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之前用AD16的时候,软件自动就在折线处打了过孔。过孔盖油后,使用3D视图就可以屏蔽扩孔了 ...

那你为什么要用AD0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为什么要用AD09呢

用16绘制的PCB,反向的字体在09中打开位置会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16绘制的PCB,反向的字体在09中打开位置会变化!!!

建议用新版,但是我现在用的还是AD15, AD16还有一些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