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待机模式的问题

楼主:
.H文件

.c文件

如图,我改的是原子的例程,想实现按下PA1 的按键后,唤醒STM32
可是无论我怎么改,他始终识别的是PA0 的按键,按下PA1后也唤醒不了,按下PA0才能唤醒,
搞不懂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9-12):
是不是
PWR_WakeUpPinCmd(ENABLE)
这个函数默认的就是PA(0)啊,如果我先换唤醒引脚,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看看Check_WKUP是不是对应P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Check_WKUP是不是对应PA0

这个WKUP_KD在.h文件中定义的是PA1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WKUP_KD在.h文件中定义的是PA1啊

那就不应该了

楼主:
很奇怪,而且我这样定义之后,还是按PA0的按键唤醒.....按PA1没有反应

楼主:
认真看了一下芯片资料,应该是只有PA0能做WKUP引脚。

网友B:
你还没有理解待机模式的唤醒方式。STM32进入待机模式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原子的工程里面已经初始化了PA0以及对应的外部中断0,即通过按下按键0产生中断,从而唤醒STM32,如果你想要改成PA1不能简单的改IO口的初始化,还要改外部中断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有理解待机模式的唤醒方式。STM32进入待机模式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原子的工程里面已经初始化了PA0 ...

改了外部中断之后,PA0也必须接高电平才能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外部中断之后,PA0也必须接高电平才能唤醒。。。

这个由你自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