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7-09-12):
结贴

网友A:
看一下书,立马就明白了

网友B:
电路有问题,MOS管栅极该有对地的偏置电阻,你把电阻补上就该明白了吧。

楼主:
对了,画完电路,发现对地的偏置电阻放在其他电路上,明白了。

网友C:
一、环境可靠性测试(包含电子和机械类):
   可靠性是指: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功能的能力。产品在设计、应用过程中,而仍需要能够正常工作,这就需要以试验设备对其进行验证,这个验证基本分为研发试验、试产试验、量产抽检三个部分。1.其中气候环境包含:高温、低温、高低温交变、高温高湿、低温低湿、快速温度变化、温度冲击、高压蒸煮(HAST)、温升、盐雾腐蚀、气体腐蚀、耐焊接热,沾锡性,防尘防水(IP等级)、阻燃测试,UV老化、光老化、等等;2.其中机械环境包含:振动、机械冲击、机械碰撞、跌落、斜面冲击,温湿度+振动三综合、高加速寿命测试(HALT)、高加速应力筛选(HASS)、插拔力,保持力,插拔寿命,耐磨测试、附着力测试、百格测试等; 3.其中电气性能包含:接触电阻,绝缘电阻,耐电压等等。
二、ISTA运输安全测试:
   国际安全运输协会(ISTA)是一个由专业人员和机构组成的协会,是国际包装运输的权威组织,其最终目的是使包装达到合理,降低产品破损率。ISTA致力于对防护性运输包装的开发、设计和成本-效益评估。当你的包装设计通过ISTA测试后,你可以肯定这个包装能在连续的运输环境下,使产品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将不会受到可预见的因素危害。一系列:完全不模拟运输测试,包括    ISTA1A,1B,1C,1D,1E,1G,1H 二系列:部分模拟运输测试,包括ISTA2A,2B,2C,2F 三系列:完全模拟运输测试,包括ISTA3A ,3E,3F,3H 其中试验项目有环境预处理,压力,跌落,定频振动,堆垛振动,随机振动,水平挤压,旋转跌落等。TTS(一通检测)同时也可为企业量身制定运输测试方案,依据企业自身产品特性,以及实际的流通环境。
三、包装材料类测试:
     A 纸制品测试,包括纸箱、瓦楞纸板、纸护角、纸管、蜂窝纸板等的各项物理性能测试;试验项目:耐破强度、边压强度、平压强度、抗压强度、水份、粘合强度、戳穿强度、弯曲挺度、防潮性、纵向抗压、抗弯试验、剥离强度等等;B塑料制品测试,包括胶带、EPE、EPS、打包带、薄膜、缠绕膜等的各项物理性能测试;试验项目:初粘性、持粘性、剥离强度、厚度、尺寸稳定性、密度、压缩性能、缓冲性能、永久变形、回弹率、拉断力和断裂伸长率、粘性、抗刺等;C托盘测试,包括胶合、纸制、实木、塑料等材料所制各类型托盘的物理性能测试;试验项目:堆码、弯曲、剪切、边缘冲击、垫块冲击、压力、角跌落、胶合强度、含水率、均载强度、挠度等等。
四、化学环保类测试:
   环境化学类关系到身心健康状况,常规有Rohs、Reachs、卤素、甲醛、离子污染度测试等等。

网友D:
电路没有问题,设计的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