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做遥控器要怎么做

楼主(2017-09-12):
用PSoC4做触摸遥控器,有无线射频芯片,,PSoC4与无线射频芯片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又怎么联系到433MHZ,是用SPI驱动射频芯片的吗?

网友A:
PSoC 4的SCB模块支持UART/I2C/SPI,如果433跟MCU的通信接口是SPI,MCU通过SPI可以跟433通信。
直接上PSoC BLE走BLE协议做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