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大侠台灯频闪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2017-09-12):
触摸台灯,2按键分别控制2路输出,分低、高亮2档,当2路LED同时调制低亮档输出时,LED会出现微微抖动(单路不会);频闪明显(单路也会)

网友A: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电源是2A的、5V,足够了应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是2A的、5V,足够了应该

电源品质也会有好有坏

网友B:
不用单级PFC电源,不用PWM直接调光。

网友C:
低亮档输出, 亮度太低, 电流的脉动峰峰值占比太大引起的.
提高开关频率可以改善

网友D:
与电源功率没关系啊,调光没做好

网友E:
调光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