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实战经验

楼主(2017-09-12):
串口烧写实战经验

1.先安装sdf28xx_v3_0_serial,安装时按照默认路径安装;
2.再安装SDFLASH,安装路径与sdf28xx_v3_0_serial相同。
如果没有按照上述说明安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V3.0 SDFlash serial patch for flash programming via
an RS232 serial link. Includes algos for both F280x and
F281x devices. Uses TI F281x Flash API V2.10 and TI
F280x Flash API V3.00. Requires SDFlash v1.60 or later.
All previous serial algos are obsolete and not recommended.
4.使用串口烧写不像用Flash插件那样方便的设置密码,需要编写程序。
需要此程序,可以向本人索取!
5.RS232收发器最好用MAX202。
6.推荐上拉电阻用4K7,下拉电阻用2K2。
7.必须使用串口A(SCIA)
8.推荐波特率9600bps
9.Erase、Program、verify一次完成。

网友A:
是否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A:
直接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修改BootLoader?

正常都是直接引导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不是,需要修改BootLoader才行。

网友C:
sdf28xx_v3_0_serial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修改BootLoader?

哪里能够下载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好像不能直接下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正常不都是通过仿真器下载的吗?

网友E:
这9点总结很到位的,参考学习的

网友F:
波特率9600还是较常见,也是稳定的速率的

网友G:
需要修改引导程序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能够下载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只有c2000能串口下载。

网友I:
TI C2000系列可以串口烧写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C2Prog串口烧写28235

网友J:
RS232收发器最好用MAX202

这个怎么说的,为什么是MAX202[

网友K:
正常的程序下载不是115200也可以吗?

网友L:
请教一下,能用CMD命令烧写吗?或者用labview编程烧写?

网友M:
好像只有c2000串口写程序。

网友M:
还是推荐仿真器烧写和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