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电源接反的后果

楼主(2017-09-13):
如果设计了保护电路 则没事,
如果没有,最严重的就是一路烧过去,啪啪啪 废了

网友A:
不同设备后果不一样,想知道试一下不就了然了

网友B:
做电源放反接保护吧,小电流用二极管大电流用MOS管。你要知道接反电源的情况天天都在发生。

网友C:
如果用电端没有反接保护, 最恐怖的是炸电解电容

网友D(2017-12-18):
防反接电路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