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同一定时器(TIM1)如何得到两路不同步的波形

楼主(2017-09-13):
TIM1_CH2延后于TIM1_CH1

放大图片

用的是STM8S003F3

网友A:
简单点,就加个定时器了;
延时后开启另一通道;

一个通道延时触发另一通道,又没这个功能

楼主:
是或,起步都是同时,同一定时器,估计要定时计数了

网友B:
这个定时器计数方式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