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线性光耦反馈问题

楼主(2017-09-13):
如图,焊接了2块这样的电路板,一块输出1.903V,一个输出1.816V,

目前已经确认是光耦的因素,二块电路板对换光耦,输出电压也跟着变换,如何更改电路让光耦影响变小啊?

减小100K电阻可以吗?

楼主:
好多,目前已经解决了,调整后面100K电阻为电位器到时候调解下就可以了。

网友A:
U2的34接光耦干啥用的

网友B:
避开小电流时的CTR的不稳定性,你肯定处在这个区间。34与56的光生电流不一致,在小电流时。

网友C:
似乎是电阻用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开小电流时的CTR的不稳定性,你肯定处在这个区间。34与56的光生电流不一致,在小电流时。 ...

我一会试下,

网友D:
会不会运放也有关系, 先试试 1V 的时候有这么大电压偏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运放也有关系, 先试试 1V 的时候有这么大电压偏差么

应该不是运放的事,我将光耦对换,输出电压就对换了。 为了调整一致性,我将发达倍数低的100K改用100K+4.7K,测试数据就一样了,应该和光强度有关吧

网友E:
我的一个设备里面也是用的这个隔离采集,  目前多次测试发现还比较稳定,但是前级后级并不是1:1的输出关系,需要实测。这边对电阻的要求不高,运放建议用低温漂低失调的精密运放。     此电路的缺点在于体积实在太大,HCNR201的个头太大了, 我建议你可以试试ADum3190,这个芯片是隔离型运放,1:1输出线性度高,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 ,芯片不怎么好买。

网友E:
还有100k那边需要并一个1nf至1uf的电容,因为此电路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调节的震荡电路,你用示波器测光耦那边就可以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100k那边需要并一个1nf至1uf的电容,因为此电路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调节的震荡电路,你用示波器测光耦那边 ...

好的,回去并联个电容实验下,目前电路板焊接上了,不太好拆卸,等新电路板来了试验下

楼主:
我感觉这个电路就是 2遍的电流相等,然后输出电压就相等了,

网友B:
LZ的情况误差太大了点,0.5%或1%的精度在不调的情况下,还是能做到的,当然电阻精度要高。

网友F:
u3c的作用是什么的?
光耦初次级的数学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Z的情况误差太大了点,0.5%或1%的精度在不调的情况下,还是能做到的,当然电阻精度要高。 ...

u3c的作用是什么的?
光耦初次级的数学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u3c的作用是什么的?
光耦初次级的数学关系是怎样的?

相当于构成一个反相放大器,流进与流出电流相等,这里反馈机制要明白,输入电流是输入电压决定,拉出电流是光生电流决定的,光生电流是由发光管光强决定的,发光管强度是由OP的二输入端压差决定的,二输入压差是由输进电流与输出电流之差决定的,这样形成闭环负反馈。CTR可由201的数据手册的图表可以看出的。

网友B:
二个光生电流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