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导测试

楼主(2017-09-13):
(无正文)

网友A:
人体相当于一个天线,能够感应接收周边的电磁辐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可靠的接大地,如果系统不准许接大地的话,那需要选择合适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相当于一个天线,能够感应接收周边的电磁辐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可靠的接大地,如果系统不准许接大地 ...

那还是要修改外置开关电源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是要修改外置开关电源才行?

这种情况接地后可能更差

网友C:
   将小信号电路用紫铜做个屏蔽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还是要修改外置开关电源才行?

可以试试

楼主:
修改的方向从哪方面入手呢,用这个适配器供电,手没触摸的话有很多余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改的方向从哪方面入手呢,用这个适配器供电,手没触摸的话有很多余量的 ...

测试必须用手摸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必须用手摸着吗

实际使用时手是握着应用部分的,那测试时应该要用模拟手接触应用部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使用时手是握着应用部分的,那测试时应该要用模拟手接触应用部分吧 ...

换开关电源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是要修改外置开关电源才行?

先可靠的接大地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可靠的接大地后测试。

是应用部分接大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应用部分接大地吗

开关电源的地,系统地有可能与之直连,这只能由你自己去检查、分析了。

楼主:
测试了下,应用部分如果是塑料外壳的,手摸应用部分和手不摸应用部分的测试数据没差别,有较大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