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DSP对SDRAM写数,导致两个地址同时更改

楼主(2017-09-13):
各位大佬,我是个DSP新人,今天在测一个DSP6701的SDRAM数据读写的DEMO程序时,发现对SDRAM的地址0x400000和0x400400中的一个地址改数,另外一个也会变成相同的,后面的也一样。请问有哪位专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在.cmd文件内把SDRAM地址按照手册上CE0的地址设了0x400000~0x40FB00.我是bootmode模式的

网友A:
印象里这是硬件问题,有地址线短路、粘连了。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焊接等原因导致地址线短在一起

网友B:
CMD中的地址和源文件中的不一样      要区分字地址和字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