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没有做过卡尔曼滤波器FPGA实现的?

楼主(2017-09-13):
翻了一些论文,大多都是堆一下公式,然后用DSP Builder
有没有用verilog实现过卡尔曼滤波器的?想讨论一下。

整个算法实现下来,最大运行频率是多少?从输入到输出延时有多少?耗费资源情况大概怎样?

网友A:
没搞过啊

网友B:
用代码写很麻烦的,所以都是用dsp builder或者system generator 利用maltab simulink和自带的宏,很方便。纯粹的代码,太麻烦了,没写过。

网友C:
没有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代码写很麻烦的,所以都是用dsp builder或者system generator 利用maltab simulink和自带的宏,很方便。 ...

我想采集一个电机的电流,然后用FPGA实现卡尔曼滤波算法去对采集的电流大小滤波,然后对滤波后的数据实时处理。我注意到卡尔曼滤波的主要是用在姿态检测,导航等领域,而电机控制要求很高的实时性。我不太清楚用普通DSP或者MCU实现的卡尔曼滤波的实时性怎么样,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