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粘包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我写 串口数据收发处理程序,和其他同事写的上位机通讯。
经常发生粘包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一包数据发送的时候,中间
时间慢了一点,对方接收就会认为两包,从而导致校验和或者
帧头错误。可是串口调试助手试,没发现粘包,一帧数据都是
连在一起发送的。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之前做上位机的同事说,PC端串口控件是定时上报接收数据的。
具体的记不清,但原理我理解为,不论什么时间点发数据,控件每隔100ms(假设值)上报接收数据到缓冲区。
这样如果在99ms的时候开始发数据,共10ms发完,那么无论中间时间多快,数据包都是会被拆分成两包的。

网友B:
你们定的协议是什么样的

网友C:
用时间特征来分,这样的协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上位机的同事说,PC端串口控件是定时上报接收数据的。
具体的记不清,但原理我理解为,不论什么时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定的协议是什么样的

有个文档,专门介绍协议。但是上位机不判断 帧头。确切的说,是客户的上位机程序。
我们同事的上位机程序和客户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时间特征来分,这样的协议不好。

怎么用特征来分,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用特征来分,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制定一个好的协议,然后根据协议解释。

我一般用这样的协议:帧头 + 有效字节数 + 内容,还可以加帧尾特征字符,
然后用“地毯式摸排”。说来话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文档,专门介绍协议。但是上位机不判断 帧头。确切的说,是客户的上位机程序。
我们同事的上位机程序 ...

判断帧头比较好,你按时间收总归不太准确。
帧头+len+data+crc,一般这样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帧头比较好,你按时间收总归不太准确。
帧头+len+data+crc,一般这样的格式。 ...

我下位机是按照这格式,可是上位机不是。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领导让我这么干(项目中用到UCOSII)。
OS_ENTER_CRITICAL();
        for(;num>0;num--)
        {
                USART_SendData(USART2, *s++);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SET);
        }
        OS_EXIT_CRITICAL() ;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加上关中断,发完再开中断。
我觉得这么干不靠谱。大家认为呢?

网友D:
电脑接收com数据,经过了多层的转换,最后到上位机读取的时间不定的。有时候线程忙或电脑资源紧张,数据包就会延迟严重了。根据时间来定的话,怎么也不靠谱

网友E:
最好定协议;

上位机我也写过,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查询数据长度啊,然后读取多少数据,读完后将数据清楚;
至于你多读了一包数据,前面的数据还没清楚吧

网友F:
串口数据本身就要一个一个处理,没有什么粘包的说法,只能是上位机写的太烂了。

网友G:
这是上位机问题,估计是收了数据后没清com口。pc速度远高于单片机。

网友H:
我的做法是,在上位机软件中先开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然后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放到缓冲区中,在另一个线程,在缓冲区中先查找帧头,然后再根据协议长度,读出整个数据包进行处理,我的协议帧格式为:帧头+datalen+data+帧尾,你也可也根据实际情况变通一下

网友I:
你同事写的上位机得判断帧头帧尾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个文档,专门介绍协议。但是上位机不判断 帧头。确切的说,是客户的上位机程序。
我们同事的上位机程序 ...

通讯就没有不判断帧头的  USB TCP CAN 等等各种接口就没见过不判断帧头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领导让我这么干(项目中用到UCOSII)。
OS_ENTER_CRITICAL();
        for(;num>0;num--) ...

长时间不响应中断会出问题的
你可以使用DMA

网友J:
建议楼主使用SLIP协议,简单高效

网友J:
通信的超时处理做的垃圾了

网友K:
你这个是典型的不知道上位机PC的运行机制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上面些PC程序的也没有给你说明白细节。这个是协议解决的事情,如果是上位机轮询,当下位机收到发送命令(同时作时间同步头使用)要在数据发送完毕以前在PC的延时范围内(PC上位机程序是没有中断之说的,就查询设定的时间片),如果是下位机主动发,那就要先发送一个申请给上位机调整,延时一个时间点,然后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