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为什么我的步进电机,一换方向就丢步?

楼主(2017-09-13):
1、57步进电机,驱动板Tb6560,主控芯片stm32,程序参考avr446文档做的梯形算法。
2、每次转动3/8圈,停顿1s,然后在转动3/8圈,如果一直操一个方向转动,执行5000多次,没有发现丢不。
3、问题是,我需要正转3/8,然后再反转3/8,执行上十次就丢步严重,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正转和发转,算法都是一样的(一个函数),改变方向就是通过翻转一个引脚去控制tb6560的dir,换向中间有停顿,确保每次转动执行完。
4、有没有各位前辈,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
要 慢慢停下来,在慢慢启起来

网友A:
驱动频率降低些,再试。由静态进行换向驱动不应该存在丢步的情况发生。

网友B:
至少要做加减速啊,另外换向的时候加些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做加减速啊,另外换向的时候加些延时;

多谢游总啊,做了梯形加减速的。确实是换向的时候需要加些延时。要不,一换向就丢步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