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单片机采集市电电压和蓄电池电压

楼主(2017-09-13):
我想要用单片机采集市电的电压有效值和VCC的电压值,不知道地线接的对不对,这个电路这样接可以吗?
其中VCC和VSS是蓄电池的正负极,蓄电池降压给单片机供电,主要是市电那块不知道接的对不对,请教了一下人,有的说市电与蓄电池不共地,无法采样,有的说,运放有虚短加差分电路是可以采样,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这个功能,请大神给我分析分析,不考虑用互感器,应为体积大

网友A:
可以测量,但是你的运放电路是错的。
1、GND和VSS连在一起吗?
2、运放的工作点不对,单电源,差分参考电压一般要接2.5V。

网友B:
市电或可考虑用光耦隔离,后接跟随器;
电池分压后,必要的话也可接个射极跟随器。

电路全部有电池供电。
电池电压较高(如24V)、+5V 电流较大(超过 100mA)时,
+5V 电源宜考虑 DC-DC 方案。
主要考虑点是功耗(效率)和电路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量,但是你的运放电路是错的。
1、GND和VSS连在一起吗?
2、运放的工作点不对,单电源,差分参考电压 ...

没有连在一起啊,看清楚点啊,运放工作是双电源啊正负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电或可考虑用光耦隔离,后接跟随器;
电池分压后,必要的话也可接个射极跟随器。

功耗确实是要考虑的问题,光耦线性很差应该不能用做采样的

网友C:
交流采样不隔离很危险!不光是设计者自己,用户的安全你也必须考虑!负责!
而且交流没经过精密整流,你怎么测量其有效值?用高速AD采样,再用软件计算?
光耦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解决这类问题设计的,称为线性光耦!
电池直接采样也不是不行,但取样电阻应该设计大一点,避免无端耗费电池能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连在一起啊,看清楚点啊,运放工作是双电源啊正负2.5V

有你这样设计原理图的吗?
GND网络和VSS网络,怎么可以叫别人免费的还看仔细一点,你自己先规范一点呀。
+5V,不可以2个TL431串联的,你不怕431烧掉,或者不稳定?
GND网络应该改一下网络名,比如VREF。

网友A:
另外,作为实用的电路,差分放大,最好加低通滤波,防止干扰。
LM358,不适合2.5V中点的放大,5V时最高输出才3.5V左右,改为LMV358轨到轨的运放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耗确实是要考虑的问题,光耦线性很差应该不能用做采样的

不急着否定……有单片机在,这或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你这样设计原理图的吗?
GND网络和VSS网络,怎么可以叫别人免费的还看仔细一点,你自己先规范一点呀。
...

431怎么会烧掉呢?给个烧掉的理由!至于GND网络名,只是参考点名称而已,我相信没有人看不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作为实用的电路,差分放大,最好加低通滤波,防止干扰。
LM358,不适合2.5V中点的放大,5V时最高输出 ...

这点建议还是比较中肯,轨到轨的运放确实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采样不隔离很危险!不光是设计者自己,用户的安全你也必须考虑!负责!
而且交流没经过精密整流,你怎 ...

采集50hz的频率,不需要高速AD,线性光耦请列举一个出来,线性光耦,温度影响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急着否定……有单片机在,这或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期待你的高见

网友D:
楼主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我不怕你们笑,我不懂就是不懂啊

网友B:
线性光耦网上应该能搜到。不过和普通光耦相比,不知道价格是否更贵。
如果两者相当,自然选用线性光耦。

普通光耦无论其传输特性如何,只要可以表示成单调函数即可。
如果传输特性可以表示为某个初等函数,
则用单片机计算其反函数就可以得到一个线性的结果;
否则可以在单片机里储存一个表,给出 N 个点的传输特性关系,
利用插值的方法即可得到任意点的对应值。

利用单片机进行计算的方法的优点是没有线性光耦的约束要求;
缺点是需要一定的内存及计算时间。

作为测量,每个产品都需要校准。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片机内总是要有这样一个表。

网友B:
【线性关系的校准示意性例子】
用一稳压电源,从最低电压(15V)到最高电压(30V)递增。
用仪表测出稳压电源的输出值,同时用软件读出单片机 ADC 的读数:

用 Excel 做线性回归:

这样就得到了 ADC 读数与电源电压的关系。

不同的样品,其回归系数会有差异。
在单片机内部,只要储存相应的回归系数即可。
在这个例子中即为 0.197 和 5.725 这两个回归系数。

网友E:
理论可行,但实际可行性几乎为零。直接引220V到板子上,干扰很大的,系统会很不稳定,而且这样太危险了,反正我是不敢去碰你这个板子,另外你的器件也扛不住啊。要么直接整理后再测,要么用隔离变压器变压后在测,看你喜欢那种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1怎么会烧掉呢?给个烧掉的理由!至于GND网络名,只是参考点名称而已,我相信没有人看不懂吧 ...

5V输入电压,会有误差,TL431是参考源,并联稳压,单个接近2.5V,2个是5V,万一7805输出电压高一些,TL431的电流也许很大。没有见过这么设计的。

网友A:
即使不烧TL431,也得考虑你的设计是稳定的,电流基本一致的。
不要有些板子静态电流10毫安,有些100毫安的。
建议你仔细看看TL431的数据手册。
关于网络名,原理图是要让别人看得懂,一眼看懂。
倚老卖老不对,年纪轻轻自以为是肯定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不烧TL431,也得考虑你的设计是稳定的,电流基本一致的。
不要有些板子静态电流10毫安,有些100毫安的 ...

说的有道理,受教了

网友F:
市电电压没必要加运放,放个电压传感器隔离一下,参考下电表的电路,不用造轮子

网友G:
电源不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线性关系的校准示意性例子】
用一稳压电源,从最低电压(15V)到最高电压(30V)递增。
用仪表测出稳压电 ...

实践中,每一个产品都需要测量一遍来得到这个参数吗?
测量一个点,存储一个参数还好办。要测量那么多点,生产是不是很繁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实践中,每一个产品都需要测量一遍来得到这个参数吗?
测量一个点,存储一个参数还好办。要测量那么多点 ...

问题问的好!在生产时确实可能会有问题。
事实上根据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结果:

1. 通过优化设计,在实验室中得到回归参数,
从而消除生产中的这一过程。
2. 在生产中设法将这个过程部分或全部自动化地完成。
……
应该还有很多其它的办法。

在设计时,考虑到生产过程确实非常重要,
同时能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比如光耦的选择:
假设线性光耦的价格稍贵,但能消除生产过程中的校准过程;
而选用普通光耦,则在生产中必须有此校准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设计和生产成本、对交期的影响……等,
再考虑到出货量等因素,就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楼主:
哪里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电电压没必要加运放,放个电压传感器隔离一下,参考下电表的电路,不用造轮子 ...

你不觉得电压传感器的价格比运放的价格贵很多吗?

网友I:
这样接可以吗 ?

网友J:
选用stc单片机,看来对成本要求还是蛮高的,从方案设计来看不是最优。

网友K:
楼主电路是错的。能先说一下你采市电的目的是干什么用的?需要知道准确的实时电压,还是粗略的范围用来判断市电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电路是错的。能先说一下你采市电的目的是干什么用的?需要知道准确的实时电压,还是粗略的范围用来判断 ...

错在哪里?请赐教,采集市电电压大小,实时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选用stc单片机,看来对成本要求还是蛮高的,从方案设计来看不是最优。

能否分享一下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L:
楼主如果会stm32那就简单多了,我现在做一个热电偶测量就用到内部运放,可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温度高时adc测量不准,运放放大倍数也不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否分享一下比较好的方案

用单片机来做交流信号采集,我不确定你的技术误差指标是多少?如果有成本要求,我也没什么好建议的了。

网友M:
楼主有实际测试过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功耗确实是要考虑的问题,光耦线性很差应该不能用做采样的

有专门的线性光耦 可以做到合适的精度. hcr201类似的

网友O:
两个TL431串起来,没有限流电阻,直接接到5V ,不怕烧了 ?     得到+2.5V的GND这个可以把网络改成VREF,不要让人误解,另外生成+2.5V的方法根本就不是你那样的做,参考TL431做线性稳压电路的章节。强电通过运放后送MCU,肯定也不是合适的办法,必须加钳位电路,可以参考电磁炉上对交流电的采样的办法,就是用电阻串联分压后,加顶部和底部的钳位二极管的方法,再送MCU。

网友P:
非隔离直接采集市电太不安全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431怎么会烧掉呢?给个烧掉的理由!至于GND网络名,只是参考点名称而已,我相信没有人看不懂吧 ...

别人给你的建议,还是要听一下的,毕竟有利于规范设计。

网友R:
太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