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移植STemWi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请教大神!STM32移植STemWin的demo时有很多内容显示不全,如图右下角的Control框里一直显示黑色没有内容,但在开发板上移植是正常的,大神们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小白求救

网友A:
1、图没看到;
2、开发板可以,自己的板子不行吗?
这样的话,可能是板子硬件问题,硬件不稳定,导致读写数据不成功;

网友B:
补个图?是不是那个位置是图片,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