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a 下载程序总是失败

楼主(2017-09-13):
大家好,有问题请教一下。
用JET51a 下载程序总是失败,目标板用的是88f6161。
准备工作:1、安装keilc并**成功,安装sino_keil程序/jet51_keilV1.5,按照jet51应用指南和6161开发资料里面SH88F6161 Application Note关于开发板的说明,在keilc里面project的option for。。。中Device标签中已经可以选择88F系列芯片,并在utilities中可以选择JET51A并点击“setting”可以选择6161芯片,并设置jtag供电3.3v。
2、编译最小系统程序,并点击下载,提示“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ed”.万用表测量jtag口无3.3v输出。
3、尝试win7 32位系统,win10 64位系统(管理员模式运行),使用keic 下载均是同样的现象。
4、jet51a上电源红灯,usb绿灯正常亮。系统下可见sino字样的盘符。

疑问:jet51a灯正常亮,使用ProWriter_Win_V2.5可正常连上jet51a并更新,在keilc中正常配置6161的芯片。是否说明软件及驱动已经正常安装?
2、jet51a在点击下载前、后均无3.3v输出,是否还是软件没有安装好,或者jet51a硬件问题?
3、jet51a能否不对外供电,只用4根线去烧写程序,目标板上另外加3.3v?在utilities中可以配置为外部供电,厂家提供的资料中也有说道可以设置为外部供电,注意上电时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