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linux2.6 usb-skeleton.c,从用户空间一次性写数据大小最大为多少?怎么分包?

楼主(2017-09-13):
用linux2.6 usb-skeleton.c作为驱动程序,设备用来接收数据处理后再返回给host。
从用户空间写、读少量字节数据可以正常读写,但是读写大量数据(比如5000Byte+等)的时候,驱动会崩掉。
1,驱动程序一次性能接收到的用户写入的数据最大为多少?
2,设备端点最大包512字节,在接收到用户大量的数据后,应该怎么处理之后再发给设备?
请教,感谢。

网友A(2017-12-20):
你好,你的usb通信问题搞定没?
我也是利用usb-skeleton.c改的上位机驱动;
测试发现,我bulk数据下发时,数据小于2048可稳定传输,大于2048后,报警,时间长后,就停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