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线升级程序步骤

楼主(2017-09-13):
DSP在线升级程序步骤

一、主要思路:
1、准备升级程序(相当于一个bootloader),作为上电首先运行的程序。进入升级程序,首先判断需不需要升级,需要升级,进入升级状态,通信完成新的主程序的接收,存入,升级成功后,进入主程序运行。

2、在主程序运行时,收到升级指令,标记升级标志,重启进入升级程序进去升级。

3、板子上电后,会调到flash启动的起始地址0x33FFF6(DSP28335),这个地址存放着程序的codestart的其实地址。所以,修改了0x33FFF6的存放的值,那么就能决定执行那一段程序。还可以通过汇编跳转指令直接跳转到程序codestart执行。

二、升级程序
1、具备能力:具备通信能力和Flash读写能力

2、准备:Flash API移植、上位机的升级配套程序;存储升级标志位的空间(外部EEPROM,不会随便擦除的内部Flash)

3、流程:接收->校验->烧写->跳转

三、升级步骤
1、数据接收:通过CAN/串口等方式接收数据。由于28335内存较小,不适合缓存大量的数据,这里是接收一部分数据,校验完成后烧写进Flash,再去接收一部分数据

2、数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是hex格式的数据,所以需要解析才能放入对应的flash地址。但由于28335能力限制,这里采用先在上位机解析完成,采用先告知地址,然后发送数据的方式完成数据通信和传输。

3、校验:这里采用crc校验。
/******************************************************
*Name    :  crc16
*Function:  crc校验16位
*Params  :  data(UInt8 *):待操作的数组   len:数据长度
*Return  :  UInt16:返回CRC值 CRC校验码为2个字节高位在前
*******************************************************/
UInt16 crc16(Uint8 *data, UInt16 len)
{
    UInt16 CRC = 0xFFFF;
    UInt8 j, TMP = 0;
    UInt8 i;
    for (i = 0; i < len; i++)
    {
        CRC ^= data;
        for (j = 0; j < 8; j++)
        {
            TMP = CRC & 0x0001;
            CRC = CRC >> 1;
            if(TMP)
                CRC = CRC ^ 0xA001;
        }
    }
    return CRC;
}

4、数据烧写flash:运用flash API提供的接收完成数据的烧写。这里要注意flash API必须运行在RAM中。

5、完成数据烧写后,需要跳转到主程序。一般采用汇编指令。汇编指令asm("LB 0xXXXXXX")或者汇编函数。
这里采用asm的方式,跳转地址为新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这里必须规定每次跟新的新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必须固定。
asm(" LB 0x3xxxxx");
如果是使用变动的起始地址,则必须采用汇编函数,把地址作为参数传进函数。

四、主程序
1、接收升级指令后,能够标志升级状态。重启进入升级程序,进行判断,进而升级程序。

2、主程序运行后,升级状态标记为不用升级状态。

五、注意点
1、升级程序与主程序要严格分开,合理分配flash空间,附升级程序和主程序cmd大致分配空间。
主程序cmd文件
/**********************************************************************
* File: f28335_nonBIOS_flash.cmd --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non-DSP/BIOS
* code with DSP in Boot to Flash boot mode.
*
* History: 09/18/07 - original (D. Alter)
**********************************************************************/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BEGIN_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M0SARAM.  Used for "Boot to M0" bootloader mode. */
    FLASH_PROGRAMS  : origin = 0x310000, length = 0x000010     /* On-chip FLASH */
    FLASH_PROGRAM   : origin = 0x310010, length = 0x01FFF0     /* On-chip FLASH */
    ZONE7A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010000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 Sector A.  Reserved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_FLASH     : origin = 0x33F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 Sector A.  Used for "Jump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PASSWORDS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 Sector 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 ADC_cal function in Reserved memory */
    OTP             : origin = 0x380400, length = 0x000400     /* 1Kw OTP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Part of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Part of Boot ROM */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 Part of Boot ROM */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8Kw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FLASH_CONST     : origin = 0x300000, length = 0x010000
PAGE 1 :   /* Data Memory */
    M0SARAM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3FE     /* 1Kw M0 SARAM */
    M1SARAM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1Kw M1 SARAM */
    DRAM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8000
    PIE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ZONE7B          : origin = 0x210000, length = 0x010000
//    FLASH_DATA      : origin = 0x33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

SECTIONS
{
/*** Compiler Required Sections ***/
  /* Program memory (PAGE 0) sections */
   .text1     : {DSP2833x_CodeStartBranch.obj(.text)}> FLASH_PROGRAMS, PAGE = 0
   .text2     : {*(.text)}> FLASH_PROGRAM,      PAGE = 0
   .cinit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const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econst           : > FLASH_CONST,           PAGE = 0
   .pinit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We are not using the .reset section */
   .switch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cio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 Data Memory (PAGE 1) sections */
   .bss              : > DRAM,                  PAGE = 1
   .ebss             : > DRAM,                  PAGE = 1
   .stack            : > DRAM,                  PAGE = 1
   .sysmem           : > ZONE7B,                PAGE = 1
   .esysmem          : > ZONE7B,                PAGE = 1

/*** User Defined Sections ***/
   codestart         : > BEGIN_FLASH,           PAGE = 0                /* Used by file CodeStartBranch.asm */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Used by file passwords.asm */
   internalMemFuncs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 Used by file Xintf.c.  Link to internal memory */
   passwords         : > PASSWORDS,             PAGE = 0                /* Used by file passwords.asm */

   /* Section secureRamFuncs used by file SysCtrl.c. */
   ramfuncs          : LOAD = FLASH_PROGRAM,    PAGE = 0                /* Should be Flash */
                       RUN = ZONE7A,            PAGE = 0                /* Must be CSM secured RAM */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 Allocate ADC_cal function (pre-programmed by factory into TI reserved memory) */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 end of file ************************/

升级程序cmd文件
/**********************************************************************
* File: f28335_nonBIOS_flash.cmd --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non-DSP/BIOS
* code with DSP in Boot to Flash boot mode.
*
* History: 09/18/07 - original (D. Alter)
**********************************************************************/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BEGIN_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M0SARAM.  Used for "Boot to M0" bootloader mode. */
    FLASH_PROGRAM   : origin = 0x330000, length = 0x005000     /* On-chip FLASH G*/
    FLASH_PROGRAM1  : origin = 0x335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FLASH G*/
    FLASH_CONST     : origin = 0x336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FLASH G*/
    ZONE7A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010000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 Sector A.  Reserved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_FLASH     : origin = 0x33F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 Sector A.  Used for "Jump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PASSWORDS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 Sector 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 ADC_cal function in Reserved memory */
    OTP             : origin = 0x380400, length = 0x000400     /* 1Kw OTP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Part of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Part of Boot ROM */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 Part of Boot ROM */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8Kw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M0SARAM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3FE     /* 1Kw M0 SARAM */
    M1SARAM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1Kw M1 SARAM */
    DRAM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8000
    PIE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ZONE7B          : origin = 0x210000, length = 0x010000
    //FLASH_DATA      : origin = 0x33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B*/
}

SECTIONS
{

   Flash28_API:
   {
        -lFlash28335_API_V210.lib(.econst)
        -lFlash28335_API_V210.lib(.text)
   }                   LOAD = FLASH_PROGRAM1,
                       RUN = ZONE7A,
                       LOAD_START(_Flash28_API_LoadStart),
                       LOAD_END(_Flash28_API_LoadEnd),
                       RUN_START(_Flash28_API_RunStart),
                       PAGE = 0

/*** Compiler Required Sections ***/
  /* Program memory (PAGE 0) sections */
   .text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cinit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const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econst           : > FLASH_CONST,           PAGE = 0
   .pinit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We are not using the .reset section */
   .switch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cio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 Data Memory (PAGE 1) sections */
   .bss              : > DRAM,                  PAGE = 1
   .ebss             : > DRAM,                  PAGE = 1
   .stack            : > DRAM,                  PAGE = 1
   .sysmem           : > ZONE7B,                PAGE = 1
   .esysmem          : > ZONE7B,                PAGE = 1

/*** User Defined Sections ***/
   codestart         : > BEGIN_FLASH,           PAGE = 0                /* Used by file CodeStartBranch.asm */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Used by file passwords.asm */
   internalMemFuncs  : > FLASH_PROGRAM,         PAGE = 0                /* Used by file Xintf.c.  Link to internal memory */
   passwords         : > PASSWORDS,             PAGE = 0                /* Used by file passwords.asm */

   /* Section secureRamFuncs used by file SysCtrl.c. */
   ramfuncs          : LOAD = FLASH_PROGRAM,    PAGE = 0                /* Should be Flash */
                       RUN = ZONE7A,            PAGE = 0                /* Must be CSM secured RAM */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 Allocate ADC_cal function (pre-programmed by factory into TI reserved memory) */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 end of file ************************/

2、固定程序起始地址的方法为,codeStartBranch.asm的其实地址,即codestart的其实地址,这里使用

   .text1     : {DSP2833x_CodeStartBranch.obj(.text)}> FLASH_PROGRAMS, PAGE = 0
   .text2     : {*(.text)}> FLASH_PROGRAM,      PAGE = 0

网友:
这个在线升级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对所有的DSP都能够升级吗?

网友B:
串口通信的DSP应用程序在线升级?

网友C:
dsp 28377可以实现在线升级

网友D:
直接仿真器下载就行。

网友E:
远程DSP终端的外部FLASH存储器划分为引导区、主区和备份区,引导区用于存储引导程序

网友F:
DSP28335升级程序,只需要在原先已经烧入的程序中添加部分,而不刷新整个固件

网友G:
C2000系列DSP可以。

网友H:
重启进入升级程序进去升级

网友:
是能够远程升级吗

网友A:
感觉只能是C2000的dsp吧。

网友B:
需要内部修改相关的引导程序吧。

网友C:
建议楼主后期开发相关教程。

网友D:
仿真器下载是最快最简单的。

网友E:
DSP的远程应用程序在线更新

网友F:
其他的DSP好像无法在线升级程序。

网友G:
c5000和c6000不能实现。

网友H:
在主程序运行时,收到升级指令,标记升级标志

网友I(2018-09-26):
你好,楼主,最近有个关于这个的小项目,价格可谈,不知你是否感兴趣,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下,我的QQ793391690

网友J:
楼主有没有CAN接口烧写程序的上位机?我准备做个CAN烧写程序的OTP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