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V转3.3V电源方案

楼主(2017-09-13):
我想做一个遥控器使用的是27A电池,这个电池的电压是12V的,所以需要降压到3.3V使用。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LDO,遥控器对电源的漏电电流是有要求的越小越好。请教各位大大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有低静态电流的LDO。

网友B:
27A的12V降低到3.3V,这个设计不好的,即使静态电流很小的LDO,也是uA级别的,27A电池也很浪费电呀。
人家一般适合按键操作才有电流,才用12V。
你还不如用3V纽扣电池设计。

网友C:
使用静态uA级的LDO,这个型号不少的。
设计电路让按键时才供电,不按键就断电。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想用纽扣电池,但是我的峰值电流达到了30MA,一般的纽扣电池达不到要求啊。

LDO找了几个,大家有使用过用的好的推荐吗?
SPX5205M5-3.3
LT1763-3.3

网友D:
用HT75系列,耗散3uA。另外要采用特殊实际,没有按键的时候MCU等是没有电源而停止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HT75系列,耗散3uA。另外要采用特殊实际,没有按键的时候MCU等是没有电源而停止工作的
...

感谢老兄提醒,做个关断设计,压根就不需要考虑太多LDO的性能。不过HT的这个HT7533-3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E:
2032 提供30mA脉冲电流 没问题啊, ble不都是用2032么?

网友F:
为什么不用DCDC,或者选用个小的电池

网友G:
做BLE项目时用过ME6118-33, 电流消耗比TLV1117-33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