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电路求助

楼主:
自己搭了一个放大电路,可是仿真结果完全不一样?哪里错了?求高手指点~~~
输入为1mhz方波,3.6v,可是实际测得A点的交流波形 没有放大?为什么?
三极管实际用的s8050,说明一下VSS就是地线~~画图为了省事~~见谅~~,还有一个  这个电路在12V的时候是可以的~·只是调整相应的静态工作点,我试过了,为什么36V电源就不行?结贴~~~~
找到原因了~~~
Ic电流太小~~所以在1Mhz  出了问题~~~~还是需要仔细看看三极管文档啊 ~~文档是个好东西~~~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2017-09-13):
计算一下静态工作点正常不

楼主:
是按照算的静态工作点 来搭的 ,电阻的选值也是靠近计算的,直流通路  测得A和地之间是20V,BE之间0.6v~  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不懂了,所以来请教~~是因为输入频率的问题?

楼主:
同样的电路 我使用12V电源,调整静态工作点相关参数 ,可以测得A点是有放大后波形的 峰峰值10v左右,为什么36v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S改用地线好吗!

VSS就是地线, 画图的时候 图省事~~~见谅哈,

网友C:
你的静态工作点不对吧,R8取值是不是小了?

网友D:
R11取20K?用来放大1Mhz?你这完全就是个乱。

网友E(点评):
正点,点到位了。三极管的高频等效电路模型LZ去计算下,带宽是多少。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看来仁兄也是摸电高手。

网友F:
静态工作点问题, 仿真已经给出结果  A 点电压 33V 不合理
此外, s8050 好象耐压有问题吧

网友G:
你这就是静态工作点不正常

网友H:
静态工作点不对

网友I:
IB电流太小了

网友J:
楼主你后来改了什么可以了?

网友K(2017-11-09):
引用 网友D:
R11取20K?用来放大1Mhz?你这完全就是个乱。

是因为图中这个参数吗?(三极管2N5551的一个参数)

网友D(2018-05-09):
引用 网友K:
是因为图中这个参数吗?(三极管2N5551的一个参数)

一言难尽,你真的去设计这个电路时,你就会明白R11与分布电容就滤掉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