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几款无刷直流电机控制芯片

楼主(2017-09-13):
方波控制、功率200W左右、电压12V-24V

网友A:
可加我QQ 2881569049,有完整方案,谢谢!

网友B:
方波的话,自己做好了;
用STM8,加半桥驱动芯片,加MOS等;

网友C(2017-10-14):
我这边有这个芯片,可方波可弦波。有方案,有需要可加我Q发给你看看。qq:384545109

网友D:
这么大功率很少有集成芯片可以直接用,自己用mos管搭吧。

网友E:
200w,你要看电压范围是多少前。大功率,有时候对设计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F(2017-12-05):
这么大功率,电流要10几个A,集成芯片做不到,只能用mos管搭。

网友G(2018-02-26):
TMCC160第一款带有操作系统的直流伺服或BLDC控制芯片,只需要外部加MOSFETs即可 即使没有直流电机开发经验的工程师也能很快完成设计。

网友H(2018-05-19):
现在需要无霍尔的

网友G:
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603  TMC6130无霍尔反馈

@liying07852 :这么贵吗
价格贵的要死,将近100一片

网友I:
方案非常多,主控芯片从3元多到10多元都有,功率这么大必须外挂MOS

@d880 :需要什么方案?
我需要30-40瓦方案

网友J(2018-07-18):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有这个芯片,可方波可弦波。有方案,有需要可加我Q发给你看看。qq:384545109 ...

软启动怎么做,有时启动不成功

网友K(2018-09-28):
STM32F103C8T6  +  MOS_DRIVER + BRIDGE 就可以做

网友L(2019-01-25):
引用 网友B:
方波的话,自己做好了;
用STM8,加半桥驱动芯片,加MOS等;

你好,你可以做吗?

网友M:
要求简单,很多芯片都可以,可以尝试SH79F2611,集成LDO+驱动芯片,方波很实用,

网友N:
TB上找一下江苏宏云的003plus,搜“JMT18f003plus”即可, 一块多钱的MCU,24V方波 demo板48元,软件开源,支持有感和无感。
玩熟悉了,改一下驱动和mos,再进行产品化。

003Plus bldc demo板如下图所示:

网友M:
SH79F2611

网友O(2019-02-25):
引用 网友G:
TMCC160第一款带有操作系统的直流伺服或BLDC控制芯片,只需要外部加MOSFETs即可 即使没有直流电机开发经验 ...

这个是有感方案,有没有无感的

网友P:
我们有完美代替2136 2104 2103 2102的芯片

网友Q(2019-04-16):
TMCC160了解下这个

网友R(2020-08-19):
方为半导体,可以了解一下,国产专注设计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感无感,高压低压,都能支持,欢迎来询,联系QQ:511234714

网友S:
STM32国产很多替代的都可以,而且方案也很多

网友S:
国产很多MCU厂商都可以,替代STM32F103  030 ,很多有提供方案

网友S:
CKS32F103 030 050 了解下 和ST兼容了

网友S:
我这边有这个MCU,可方波可弦波。有方案,有需要可加我Q发给你看看.2312103056

网友P(2021-03-04):
半桥驱动芯片   QQ695997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