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四轴换了电机

楼主(2017-09-13):
今天把四轴1块9的720电机换成了2块6的720电机后性能立马就提升了,到户外飞也不怕被风吹下来了。但是还是用不了55mm的浆只能用75mm的浆。

网友A:
LZ自己DIY的产品,还是买来自己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自己DIY的产品,还是买来自己升级的??

自己做的飞控

网友B:
中国人不是傻子,
永远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无限模块距离多少

楼主:
没有极限测试过,空旷的话二十米之内没问题。有墙的话10米就不行了。

网友D:
飞行时间缩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时间缩短了啊

从能量守恒角度看是延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能量守恒角度看是延长了。

充满电能飞多久

楼主:
没测过,600mah的电池感觉五六分钟的样子。

网友F:
无线模块是哪种?

网友G:
楼主那个无线模块是那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模块是哪种?

NRF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无线模块是那个啊

NRF24L01

楼主:
我今天又做了一个飞机,但是死活飞不起来了一推油门就暴走。各项参数都对找不到原因,我怀疑是MPU6050的第20脚的电容我不小心焊成2.2uf(应该是2.2nf,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容焊错会导致什么后果,但是MPU6050的表现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上电后YAW会飘30多度才能稳定下来现在一点都不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做了一个飞机,但是死活飞不起来了一推油门就暴走。各项参数都对找不到原因,我怀疑是MPU6050的第2 ...

真搞不懂为什么飞不起来了,换了MPU6050甚至连单片机都换了依旧然并卵。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搞不懂为什么飞不起来了,换了MPU6050甚至连单片机都换了依旧然并卵。

终于找到问题了,因为我的气压计没有用到(气压计定高没搞定)所以新飞机我没有焊,但是我程序里有读气压计的进程(和MPU6050共用IIC总线),因为等待设备应带是阻塞的导致了读取姿态实时性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测过,600mah的电池感觉五六分钟的样子。

蓄航是痛点~

网友I:
这个片子距离没有这么近,建议换外置天线。

网友I:
飞机侧的无线建议放在飞机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侧的无线建议放在飞机底部

放在底部就没办法装电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放在底部就没办法装电池了

粘在电池的外边,那样估计降落着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