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双H桥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开发、资料同步更新

楼主(2017-09-13):
最近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开发一款开源设备,其中有要用到步进电机,目前正准备开始步进电机驱动模块的开发,因为设备本身就是开源的,所以我打算在这里把该模块的开发情况在这里同步进行更新,欢迎大家拍砖。

该驱动模块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  采用目前比较流行的STM32103芯片作为主控芯片。通过SPI总线接收外部命令,进行参数设置,通过AD转换接收电流检测芯片ACS722的电流值,并通过PWM控制双桥驱动器的电流大小。通过2个IO端口接收外部脉冲指令,控制H桥驱动步进电机转动。通过SPI总线接收Max6675的温度值,当温度超过某个设定值时报警,并切断电路。
2、  驱动部分采用IR2104的双H桥驱动。

3、  采用ACS722电流检测芯片。
4、  通过MAX6675,接热电偶进行温度监控,监控MOS管的温度。

稍后我会把上面3个器件的pdf发上来,方便需要的朋友下载。
废话不多说了,先把原理图发给大家。

网友A:
不知道你电流要做多大;
小电流的话,还不如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