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lash API步骤

楼主(2017-09-13):
DSP Flash API步骤

准备:
1、修改Flash2833x_API_Config.h适配自己的目标操作状态

2、添加Flash2833x_API_Library.h进代码中

3、添加Flash API库进入工程

自己的应用:
4、初始化PLL控制寄存器等待PLL锁

5、确定PLL不是运行在limp模式

6、API必须在内部SARAM中运行

7、初始化32bits全局变量Flash_CPUScaleFactor

8、初始化全局函数指针Flash_CallbackPtr指向应用回调函数,或者设置指向NULL

9、在调用API函数前,关闭所有全局中断

10、理解API限制

11、运行频率翻转测试区确认合适的频率配置

12、解锁代码安全模块(CSM)

13、调用Flash API函数

网友A:
光有说明没有代码。

网友B:
升级 API 文件?

网友C:
用TI提供的Flash_API库函数往F28335的片内Flash里烧写数据

网友D:
在调试环境下的工程文件的cmd换成烧写所要用的FLASH cmd 文件

网友E:
C:\ti\controlSUITE\libs\utilities\flash_api\2833x\28335\v210\example_ccsv4

网友F:
在进行flash操作之前,比如擦除flash,要先把全局中断给关掉。

网友A:
楼主的api代码在哪?

网友B:
这个config代码在哪里

网友:
Flash_API功能函数时钟没设置好,导致板子在下载过程中不稳定

网友D:
加载CCS自带的gel文件

网友E:
参考一下例程进行flash操作。

网友F:
一般用这个 “DINT;” 指令。

网友B:
适配函数不容易。

网友G(2020-08-17):
引用 网友C:
用TI提供的Flash_API库函数往F28335的片内Flash里烧写数据

你好,我现在在做DSP在线升级,利用API库进行擦写,编译时OK的,但是Load以后执行代码,会提示找不到Flash28_Erase.c,无法进行flash擦写,想请教一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Flash28335_API_v210.LIB库已加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