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build成功,就是没有out文件生成

楼主(2017-09-13):
用的CCS5.5,网上下的demo,build成功,但是不生成out文件,是我配置什么出错?求大神看看配置是不是有问题。用C6657的核。

网友A:
编译的时候  看看log信息    是否有打印输出finish    生成.out的信息
有可能是生成了   没找见存到哪儿了

网友A:
除此之外     建议clear一下   重新编译看看

网友B:
有没有报错?

网友B:
out不生成成功可能是代码存在错误,导致不能生成ou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不生成成功可能是代码存在错误,导致不能生成out文件。

build成功也存在错误的情况?暂时没提示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  看看log信息    是否有打印输出finish    生成.out的信息
有可能是生成了   没找见存到哪儿了 ...

重新打开工程,出现了很多错误,是什么问题,我的哪些库重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打开工程,出现了很多错误,是什么问题,我的哪些库重定义了?

那就说明编译通不过  有些文件添加重复了吧
看来你以前编译的有没有全部编译   建议你使用过程要重新编译之前clear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