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OTP单片机的程序如何开发

楼主(2017-09-13):
问一下,有没有搞过OTP单片机开发的?
请教一个问题,OTP单片机只有一次编程寿命,而我们写代码时不可能一次搞定

难道要准备一堆OTP单片机,每改一次就下载一次?

有没有人知道软件开发流程的?

网友A:
开发时用代替型号,比如仿PIC的OTP单片机

网友B:
会提供一套调试仿真片的,量产用的才是OTP

网友C:
OTP有专门对应的仿真器(OTP仿真器就是模拟OTP片子,不是FLASH的带目标片子)

网友D:
1.厂家会有对应的仿真器模拟调试,当然仿真器验证后还需要下载到实际的产品验证;
2.如果是DICE的芯片,BONDING的时候把芯片不要封住,可以紫外线擦除

网友E:
先用仿真器调试,调试OK再下载到芯片验证,验证无误后再批量

网友F:
1、一般OTP的IC在开发时都有对应的开发板以及对应的开发用flash IC,软件编写和测试可以用这个来做模拟;
2、如果觉得模拟来的麻烦,多弄点样品烧录,可以在板子上接个IC的烧录座,方便换IC

正解!

网友G:
仿真器和仿真板,先验证完程序之后,再烧录到芯片内部做确认即可! 需要OTP的片子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真器和仿真板,先验证完程序之后,再烧录到芯片内部做确认即可! 需要OTP的片子可以联系我 ...

仿真器 和 仿真板贵吗?

网友H:
长知识了 之前还以为调一片扔一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仿真器 和 仿真板贵吗?

可以借你用的呀

网友I:
一般这种单片机的仿真器比较贵,如果没有对应的FLASH型,项目难度又不是很大的话,可以买一个烧写座,然后用线连接对应的管脚,把写好的芯片夹在座上运行。换起来很方便。一般几十片都能调好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长知识了 之前还以为调一片扔一片

就是调一片扔一片啊,调完跟嗑瓜子似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就是调一片扔一片啊,调完跟嗑瓜子似的

俺还没嗑过瓜子,啊哈哈哈~~~

网友L:
有些OTP芯片其实也可以烧录不止一次的,有些MCU可以将bit0烧录为bit1,反之则反。我试过不止一家,只要你安排得当就行。平时调OTP的确是像嗑瓜子一样扔的。如果没有仿真器最好还是先检查几遍你的code,这样才能省IC。如果程序不复杂就可以不要仿真器。仿真器也挺贵的啊。

网友M:
先用仿真器调试,再用烧录器烧到芯片

网友N(2017-11-02):
一般OTP的都是全功能仿真,芯片在烧录测试前,就已经经过了初步的调试和测试。烧录芯片后直接上板测试,
经验好的,有望一次烧录测试就OK的。一般很难达到这种效果,所以,一个项目需要30~50OTP芯片也是正常的。
祝你开发顺利。

网友O:
熟悉这个芯片,项目功能简单的,不要仿真器也可以的。
如果用汇编,比如OTP代码空间2K,你的程序才200,没有中断功能,或者中断程序不需要修改,可以烧写10次。我一个OTP芯片就搞定一个项目了。第一次从0开始,第二次从200开始,0-199写成0,第三次从400开始,我就这么搞过。

网友P:
OTP的有仿真器仿真,逻辑跟功能OK后,烧IC再微调,也可以用脚位兼容的flash芯片进行调试。
现在的开发工具也很便宜的,比如海尔的仿真器,可以在线仿真跟烧录,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Q:
一般要用厂家提供的仿真器仿真好程序,再烧OTP验证。1998~2005年我大量如此用(PIC或湾湾的很多MCU都如此)。

网友R(2017-12-08):
有仿真器的,仿真好再烧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