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ETS326-3-100-000贺德克

楼主(2017-09-14):
ETS326-3-100-000贺德克
ETS 1700技术参数
电子温度继电器ETS 1700主要与专门为油箱安装而开发的温度传感器TFP 100配套使用。四位数字显示屏可显示当前温度、一个切换点温度或温度最大值。温度最大值是指温度继电器通电后,或者最后一次重新启动以来出现的最高的温度。
四个切换输出值可以调节液压、润滑等流体控制设备的加热及冷却过程。通过触摸按键很容易调节四个相互独立的切换点和切换回复点。
为与监控系统连接(如与PLC系统),还提供一个模拟输出(4...20mA或0...10V)。

特性:
温度范围0...100℃(32...212℉),四位数字显示;通过按键设定操作简单;四个切换继电器、切换点及切换回复点的设定互不干扰;模拟输出信号可选择(4...20mA或0...10V);许多有用的附加功能;可选择安装位置(传感器接口下/上,按键和显示屏可180°旋转)。

设定选择:
ETS 1700因内置微型计算机,与普通机械式温度开关相比,除了切换功能外,还附加了许多有用功能,例如可以实现切换延滞时间,或者改变继电器切换方向等。所有设定通过触摸按键来完成。

附加工能:
继电器1至4的切换方向可以调节(达到切换点是常开或常闭工能);切换点延滞继电器1至4可在0.0...900秒之间调整;切换回复模块(可选择切换回复点或者切换回复延滞);当前温度显示,一个切换点或峰值;显示范围的单位确定,用℃或者℉;所显示的单位(℃或℉);模拟输出(4...20mA或0...10V);功能锁定。

贺德克温度开关:
ETS1701-100-000
ETS1702-100-000(GradFahrenheit)

ETS300是一个紧凑的电子温度继电器,带数字显示。为了更好的适应各种应用场合,又分为两种类型。
带内置温度传感器的ETS300量程为-25℃至+100℃。耐压不高于600bar,所以可直接安装在液压阀块上。
带分体温度传感器输出的ETS300,显示范围为-30℃至+150℃。与为邮箱安装而专门研制的温度传感器TFP100共同使用,它也可与市场上常用的PT100共同使用。
带1个或2个开关量输出,可选择代附加模拟输出信号4...20mA的不同输出类型,使用该继电器具有多种使用可能。切换点及相应的延滞可通过按键方便的调节。
为更好地适应专门的应用场合,该装置具备许多附加调节功能(如切换延迟时间,输出的长开、常闭触电)。
特性:带内置式或分体式温度传感器的紧凑温度继电器,2个晶体管开关量输出,输出负荷,每个1.2A,可选择模拟输出4...20MA.切换点功能或窗口功能,许多有用的附加功能。
供货附件:电器插头4芯,M12*1,用于TFP100的3m连接电线(LIYCY4*0.25MM)
其他附件:温度传感器TFP100(含接头ZBE 03),用于邮箱安装的保护套管,ZBE 06/ZBE 08,而板安装件:ZBM300/ZBM310.

楼主:
贺德克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