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线钳使用的疑问

楼主:
我们公司经常需要压图一所示的那种图,用的钳子是图二所示的罗宾汉压线钳(不知道是不是正品),车间反映压出的线头会断裂如图三所示。这玩意咋办呢,罗宾汉的钳子180应该是不错的了总不能买德国的1500的钳子吧。还是使用方法上有问题呢?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A(2017-09-14):
压接头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接头质量不行

好吧

网友B:
断头出不压可以不

楼主:
我经过和车间推心置腹的“交流”之后他们告诉我,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时经常对线头扭来扭去,经常把线头扭断了。并且负责压线的人员压得线也不合格,线头太短圆针的一半没有压到线只要扭断铁皮之后整个线头就从接线端子里掉出来了。对此我也没招了,我只能对车间那边提一些建议以及给他们选购一些更称手的工具,后续的具体操作我就帮不上忙了。至于我对他们说线头要这么压不能扭接线端子之类的话是毫无制约力的。

网友C:
对于批量生产工具,不应使用“钳子类”,应该用压接机,效率、质量都好很多。压接钳是零星压接时才用的工具,操作需要一定技巧和经验,同时接插件的质量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批量生产工具,不应使用“钳子类”,应该用压接机,效率、质量都好很多。压接钳是零星压接时才用的工具 ...

我们产品量少,用到的线也都是数量少种类多只有少数线束在线束加工厂做。关键问题在于现场人员太暴力(机器安装很麻烦内心很上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量少,用到的线也都是数量少种类多只有少数线束在线束加工厂做。关键问题在于现场人员太暴力(机 ...

既然知道“太暴力”,那么就更改设计不用这样的接插件,或者,更换更好的工具、接插件,再就是换“不暴力”的员工,就这么几招,你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