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万用表的0R电路是怎么设计的,T叔知道不。

楼主(2017-09-14):
万用表的0R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就是oR的时候电表就didi响,
T叔知道不。
其他大神知道不?

网友A:
短路或低阻时候蜂鸣吗?

网友B:
是通表功能吗?
〓◆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等5册 ◆〓 重传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表功能吗?

是的。我做了个电路。想从从16根线中间找出2根是gnd。14根是普通信号。现在用继电器轮流把16根线接到测试电路上面。如果是gnd。就像万用表一样滴滴响一声。如果不是gnd。测试2根线和gnd的导通电阻应该是0R ,这时候像万用表一样滴滴响起来。如果是另外14根信号线。电阻肯定就不是0R了。这个时候不滴滴想。我最终就分辨出来16根线里面的2个GND了。就是这样。想把万用表那个测试到导通电阻很小就滴滴响的电路移植到我的测试电路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做了个电路。想从从16根线中间找出2根是gnd。14根是普通信号。现在用继电器轮流把16根线接到测试 ...

探针上加载1.5v电压,限流uA级,碰到gnd线,电压跌为0v,碰到非gnd线,产生一分压,用一个324运放作比较器就能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针上加载1.5v电压,限流uA级,碰到gnd线,电压跌为0v,碰到非gnd线,产生一分压,用一个324运放作比较器就 ...

多谢。我研究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探针上加载1.5v电压,限流uA级,碰到gnd线,电压跌为0v,碰到非gnd线,产生一分压,用一个324运放作比较器就 ...

t叔,请问什么资料是你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叔,请问什么资料是你没有的。。。

网上木油就木油了,哈哈

网友D:
网上怎么设计的?

网友D:
这个楼主怎么设计的?

网友E:
应该是0.2mA或者0.05mA的恒流源,通过负载,如果负载的电压低于一个值,则会响。
包括二极管(正着接)也会响,并不是只有0~10欧姆电阻会响。

用一个万用表测电阻或者二极管的时候,用另外一个万用表电流档串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F:
做过万用表;
用过一些专用芯片;

一般是检测到多少阻值以下,认为短路,蜂鸣器就会响;
比如FS9721

网友G:
我接触到的表好像是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木油就木油了,哈哈

T叔麻烦看一下:

1:我用了一个运放芯片LM358来做比较器。理论上LM321也是可以了。321体积更小。
实际测试使用的是358.
2:target的板子首先GND一定要能找到。我用夹子夹住target板子的gnd 然后和运放的负极连接。
3:16根测试点每个都和正极连接。
   A:如果测试点和gnd是相通的。那么电压直接经过上拉的1K走向了gnd。这样运放的正极输入就是0V。这个时候运放输出为0 也就是测试点和gnd导通
   B:如果测试点和gnd是不相通的。那么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电阻。通常的大小在1K-100K之间。这样正极最终的电平就在2.5V附近变化。运放输出为1.也就是测试点和gnd不导通

这样就找出来了16根线中间的那几根是和gnd导通的。或者说是和gnd之间的电阻特别小的。譬如50欧。

1K电阻可能改成100K会更安全?

还请T叔和大家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麻烦看一下:

1:我用了一个运放芯片LM358来做比较器。理论上LM321也是可以了。321体积更小。

上拉电阻必需大,把测试电流限到uA级才不会损坏电路.电流限到只要运放能区分高,低电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必需大,把测试电流限到uA级才不会损坏电路.电流限到只要运放能区分高,低电平就行了. ...

明白 我换成100K

现在遇到一个诡异的问题
我用LMV358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芯片内部等于有2个lmV321

可以为了节省体积我换了LMV321之后。
-极接gnd
正极接gnd的时候  其实等同于2个输入的值是相等的

这个时候居然输出的是1而不是0

这个太奇怪了。
我试了lmv331和lmv321现象一样。 都是一直输出1
lmv358是正常的

lmv331可能不是轨到轨的 也许到不了0

但是lmv321和lmv358完全就是一个芯片 封装2个尺寸

居然现象不同。。

猜测可能是负极是0.00001V  正极lmv321判断是0.0002V这样
倒是无法输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 我换成100K

现在遇到一个诡异的问题
有可能长线感应电压关系.
你把比较器参考端电压略微抬高一点就行了(上图中1脚不要直接下拉接地,用分压器把1脚设定为0.1v左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长线感应电压关系.
你把比较器参考端电压略微抬高一点就行了(上图中1脚不要直接下拉接地,用分压器把1 ...

0.1V是可以的  这个之前测试过  但是实际测试必须target和-极都接gnd  所以无法产生0.1V的电压 诡异的是lmv358可以lmv321却不行。线我用的是同样的长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V是可以的  这个之前测试过  但是实际测试必须target和-极都接gnd  所以无法产生0.1V的电压 诡异的是l ...

楼主:
多谢! 实测买的lmv321买到了假货 居然是国产仿制的。TI的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实测买的lmv321买到了假货 居然是国产仿制的。TI的ok了

你把参考电压抬高一丁点,不就粗粮也能吃了.哈哈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