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最近在调一个DS1302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14):
当我不接上拉电阻(时钟数据复位)时,没有后备电池情况重新上电后读秒寄存器最高位是1,而当我接上拉电阻时读到的秒寄存器最高位却是0。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IO驱动弱,最好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O驱动弱,最好加上拉电阻

我也是觉得上拉好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加上拉之后上电读到的秒最高位为0,这样我就不能判断什么时候进行时钟芯片的初始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上拉好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加上拉之后上电读到的秒最高位为0,这样我就不能判断什么时候进行 ...

加上电池,1302内部还有些RAM可以用来存数据可以用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上拉好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加上拉之后上电读到的秒最高位为0,这样我就不能判断什么时候进行 ...

有上拉电阻,会通过体二极管为ds1302供电。假如上拉电阻电源未断电的话,ds1302也未断电。

楼主(2017-10-30):
芯片问题,换个芯片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