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作为触摸按键的话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7-09-14):
网上的一般例程都是把capsense作为滑条使用的,但是如果作为按键呢,程序中应该怎么改

网友A:
你添加几个按键,然后看看软件自己生成的函数的作用。直接调用它的相关函数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B:
Creator里也有按键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几个按键,然后看看软件自己生成的函数的作用。直接调用它的相关函数就可以工作了 ...

根据例程利使用CapSense_CheckIsAnyWidgetActiv这个函数,判断当前Widget上是否存在指压,但是编译报错too many arguments to function call ,expected 0,have 1是怎么回事?
先定义uint8 statusButton0;
在main中编写statusButton0=CapSense_CheckIsAnyWidgetActive(CapSense_BUTTON0__BTN);结果出错了

网友C:
可以尝试锦锐MCU,QQ:2027871415

网友D(2017-10-17):
请下载最新版本creator,然后找button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