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cs6.0配套的电机例程没办法打开

楼主(2017-09-14):
使用一些基础例程可以导入

但是想使用电机的 sensor-openloop没法找到文件

楼主:
找不到应该有的项目

楼主:
自己创建一个空的项目就出现这样  怎么办 救命啊

网友A:
这个是在哪下载的基础例程

网友A:
打不开文件吗?驱动的不成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应该有的项目

是不是版本不同?

网友B: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文档。

网友B:
你把工程文件上传,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C:
可能版本太高,无法打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创建一个空的项目就出现这样  怎么办 救命啊

这个使用的是哪个例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创建一个空的项目就出现这样  怎么办 救命啊

官网例程能够搜索到这个文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应该有的项目

应该跟汉语路径没有关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应该有的项目

有可能是版本太低了,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