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阵CCD如何测量物体颜色

楼主(2017-09-14):
要用步进电机拖动CCD或拖动物体。每扡下,暴光,取样,读取,AD,

网友A:
你的CCD是单色的

网友B:
必须用彩色图像传感器。如果非要用单色的,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可以,那需要专门的滤光片配合专门的照明光源才能实现,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已无必要再那么做,直接用彩色图像传感器即可。彩色传感器的输出数据中带有颜色通道的亮度信息,根据三基色数据即可计算、识别合成色的颜色了。

楼主(2017-11-02):
谢谢各位回复,应该用彩色的CCD,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应该用彩色的CCD,

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