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ft傅里叶转换问题

楼主(2017-09-14):
现在我一个周波固定采样160个点,能不能进行FFT转换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SAMP 160
#define frequency 47.5             //为方便仿真频率先固定
#define MN (1.0*SAMP*50/47.5)
float tmp[21];
float ratio[20];
struct compx
{
    float real;
    float imag;
};
struct compx sum[SAMP+1];
float base;                 /*-基波-*/
float component_O[20];      /* -各次谐波分量-*/
float component_O_rt[20];
float ftmp;
float angle[20];
int N = SAMP;
#define RN SAMP*2
float AD_RESULT[RN];
float CZ_RESULT[RN];

/*float amend_mt[20]=                   //谐波修正系数
    {
        1.0,0.9752,0.9752,0.9752,0.9752,0.9752,0.9752,0.9752,0.9752,0.9752,
        0.9752*1.08,0.9752*1.015,0.9752*1.022,0.9752*1.025,0.9752*1.030,
        0.9752*1.032,0.9752*1.042,0.9752*1.055,0.9752*1.065,0.9752*1.083
    };
*/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
{
    struct compx b3;
    b3.real=(b1.real*b2.real-b1.imag*b2.imag);
    b3.imag=(b1.real*b2.imag+b1.imag*b2.real);
    return(b3);
}

float pwcz(float x)
{
    float y;
    float e1,e2,e3;
    unsigned int k;

    if((unsigned int)(x*10)%10<=5)
    {
        k=(unsigned int)x;
        printf("k=%d\t",k);
    }
    else
    {
        k=(unsigned int)x+1;
        printf("k1=%d\t",k);
    }
    e1=(x-k)*(x-(k+1))/2.0;
    e2=(x-(k-1))*(x-(k+1))/-1.0;
    e3=(x-(k-1))*(x-k)/2.0;
    y=e1*AD_RESULT[k-1]+e2*AD_RESULT[k]+e3*AD_RESULT[k+1];
    printf("y=%f\n", y);
    return y;
}

static void draw_data(float *buf,int len,int mode)
{
    FILE *stream;
    float u;
    float temp;
    stream = fopen( "data.txt", "w" );
    int n = 0;
    while(len> 0)
    {
        temp = *buf;
        if( temp < 0)
        {
            temp = temp/4 + 60;
        }
        else
        {
            temp = temp/4 + 60;
        }

        fprintf(stream, "%d %f\t", n++, *buf);
        for (u = 0; u < temp-1; u++)
        {
            fprintf( stream, " ");
        }
        fprintf( stream, "*\n");
        buf += 1;
        len -= 1;
    };
    fclose( stream );
}

void main()
{
    for(int n=1;n<=2*N;n++)      // 正弦波加谐波计算测试
    {
        AD_RESULT[n]=220*sin(2*3.1415926*(n-1)/MN)
                        +0*sin(2*2*3.1415926*(n-1)/MN)                          //2次
//                          +22*sin(3*2*3.1415926*(n-1)/MN)                     //3次
//                              +22*sin(4*2*3.1415926*(n-1)/MN)                 //4次
//                                  +22*sin(5*2*3.1415926*(n-1)/MN)             //5次
//                                      +22*sin(6*2*3.1415926*(n-1)/MN)         //6次
//                                      +22*sin(7*2*3.1415926*(n-1)/MN)             //5次
//                                      +22*sin(8*2*3.1415926*(n-1)/MN)             //5次
//                                      +22*sin(9*2*3.1415926*(n-1)/MN)             //5次
//                                      +6.6*sin(10*2*3.1415926*(n-1)/MN)         //10次
//                                      +6.6*sin(11*2*3.1415926*(n-1)/MN)             //5次
//                                      +6.6*sin(12*2*3.1415926*(n-1)/MN)             //5次
//                                      +6.6*sin(13*2*3.1415926*(n-1)/MN)             //5次
//                                      +6.6*sin(14*2*3.1415926*(n-1)/MN)             //5次
//                                      +6.6*sin(15*2*3.1415926*(n-1)/MN)             //5次
//                                      +6.6*sin(16*2*3.1415926*(n-1)/MN)        //16次
                                        +11*sin(17*2*3.1415926*(n-1)/MN)
                                        +11*sin(18*2*3.1415926*(n-1)/MN)
                                        +11*sin(21*2*3.1415926*(n-1)/MN);
//                                      +22*sin(19*2*3.1415926*(n-1)/MN);   //19次
//      printf("AD_RESULT[%d]=%f\n", n, AD_RESULT[n]);

    }
    for(n=1;n<=SAMP;n++)     // 正弦波加谐波计算测试
    {
        printf("AD_RESULT[%d]=%f\t", n, AD_RESULT[n]);
        CZ_RESULT[n]=pwcz(n*50.0/frequency);
    }

    float tmp2;
    float temp;

    for(int m=1; m<22;m++)
    {
        for(n=1; n<=SAMP; n++)
        {
            sum[m].real+=CZ_RESULT[n]*cos(2*3.1415926*m*n/SAMP);
        }
        for(n=1; n<=SAMP; n++)
        {
            sum[m].imag+=CZ_RESULT[n]*sin(2*3.1415926*m*n/SAMP);
        }

        tmp2=2*sqrt((sum[m].real*sum[m].real+sum[m].imag*sum[m].imag))/SAMP;
        temp = tmp2;
        component_O[m]=temp;
        ftmp = component_O[m] * component_O[m];
        component_O_rt[m] = sqrt(ftmp);
        ratio[m] = component_O_rt[m]*100/component_O_rt[1];
//      printf("component_O_rt[%d]=%f  ratio[%d] = %f  angle[%d]=%f\n", n, component_O_rt[n], n, ratio[n], n, angle[n]);
        printf("component_O_rt[%d]=%f  ratio[%d] = %f  \n", m, component_O_rt[m], m, ratio[m]);
    }
    draw_data(AD_RESULT, 2*SAMP, 0);
    draw_data(CZ_RESULT, SAMP, 0);
}

pwcz函数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大佬能帮我看看解释这个代码

网友A:
这个要懂高等数学才会fft啊,反正我看只看懂部分,算法看不懂,看看有没有大神回答

网友B:
fft数据的个数都是2的n次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