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啸叫是如何起来的

楼主(2017-09-14):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VS1003音频芯片做一个录音设备。录音设备配接一D类功放。1、电源选用LM2596-5V,LM1117-3.3V(主控,VS1003使用),LM1117-2.5(VS1003用),用示波器测2.5V电源和3.3V电源,发现有500mv的振铃,频率和LM2596频率一致,150KHZ。
2、D类功放有500KHZ的正弦波输出,D类功放接扬声器。
3、录音设备音频输出,同样有500MV振铃,频率和LM2596频率一致,150KHZ。

当功放配接扬声器多于一个时,只要打开录音话筒,即使不说话,整个系统就会出现自激啸叫。开始时怀疑是电源导致自激,但只要不配接扬声器,就不会自激。
现在不确定,是怎么打开话筒,就会自激的。

电源如图

电源振铃

3.3V电源

音频输出

网友A:
在音响系统里, 这是个常见现象
一般, 话筒对着喇叭就会啸叫, 这是构成反馈回路引起的.
所以在音响系统里, 比如 K 厅, 也不让话筒对着喇叭的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相位裕度不够,带宽太大。

网友B:
还有外部的声频环路相位及反射声太强。吸波材料和降低MIC的增益。地线没有布好。

网友C:
找个KTV,把话筒放到扬声器前面,就知道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KTV,把话筒放到扬声器前面,就知道原理了。

关键是不说话,也会自激,这就难以接受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抑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外部的声频环路相位及反射声太强。吸波材料和降低MIC的增益。地线没有布好。 ...

环路相位和电源相位能具体说说怎么调整吗,我觉得底线布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音响系统里, 这是个常见现象
一般, 话筒对着喇叭就会啸叫, 这是构成反馈回路引起的.
所以在音响系统里,  ...

关键是不说话,自己就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说话,自己就起来了

应在拾音信号连路中加上低通滤波器,针对PWM波的频率,带宽选在10KHZ。先判定下小音量时会不会启来自激?

网友B:
关键是增益与相位,在声频环路中没有调正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说话,也会自激,这就难以接受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抑制吗

不用说话,因为存在正反馈,风吹草动都可以引发啸叫的。

网友D:
啸叫的根本原因是正反馈,同相。线路中加延时和移相电路就能解决

网友E:
“2.5V电源和3.3V电源,发现有500mv的振铃”-----这个太大了吧,5V电源的波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在拾音信号连路中加上低通滤波器,针对PWM波的频率,带宽选在10KHZ。先判定下小音量时会不会启来自激? ...

小音量没事儿,加了低通滤波,在只有一两个扬声器时没事,扬声器一多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V电源和3.3V电源,发现有500mv的振铃”-----这个太大了吧,5V电源的波有多大? ...

纹波不大,二三十mV,但是那个振铃太讨厌了

网友F:
可能1. 电源layout不好,2. 如不是,可以考虑换DC-DC的工作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纹波不大,二三十mV,但是那个振铃太讨厌了

1. 如果第1楼第一幅电源振铃图是在LM2596的第2脚测的而不是在5V输出测的,可能就是正常的。

2. 如果5V、3.3V和2.5V的波纹只有20~30mV而不是在第1楼说的500mV, 可能就是正常的。

3. 如果只是连接上某些位置的喇叭和话筒才啸叫,也可能是由于空间中话筒和喇叭的摆放位置与方向以及房间的吸收与反射特性等对某些声音频率形成了正反馈造成的,可能就是正常的。在有频率均衡器的场合,可测下啸叫频率,然后调低啸叫频率处的增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音量没事儿,加了低通滤波,在只有一两个扬声器时没事,扬声器一多就不行了
...

还是环路的增益与相位没有控制好。还有电源的内阻也应比较大,电源轨还是要搞成低阻的,符合一点接地的原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音量没事儿,加了低通滤波,在只有一两个扬声器时没事,扬声器一多就不行了
...

喇叭装得不是地方,或MIC方向要调整,哪个方便调哪个。

网友H:
喇叭啸叫和电源纹波是两个问题,不要混为一谈!
1、喇叭啸叫是音频放大系统中的正常现象,楼上多位工程师都指明问题,是放大器正反馈引起的,关于抑制啸叫有两种方案:模拟法和数字处理,以前的KTV系统都是用的模拟的芯片,现在都用的DSP。
2、电源有那么大纹波也是不正常的,因为是音频系统,150k对音频也没影响,但是对系统的功耗和稳定性是不利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说话,也会自激,这就难以接受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抑制吗

体育馆里面的扩音设备最容易产生这种现像,因为话筒到处都有,扬声器也到处都有。
曾有一种专用于体育馆的扩音设备,把所有话筒输出到扩音设备的信号均移频一点点,比如移高5Hz,再放大到可供扬声器的功率。
这种方法叫移频扩音。人们听到的声音当然频率不对,听音乐时耳朵好的会发现声音的音高不准,但播放语言时问题不大,基本上听不出来。
扩音设备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只有体育馆这样的地方才用得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说话,也会自激,这就难以接受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抑制吗

移频扩音,只能说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说话,也会自激,这就难以接受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抑制吗

话筒接近扬声器产生啸叫,这也是振荡的一种,只不过环路中有一部分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罢了。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有一定速度,而且速度并不快。很显然,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所需要的这段时间会产生相位移动。话筒到扬声器的距离影响传播时间,对一定频率来说,也就是不同的相移。因此,稍微改变话筒到扬声器的距离,我们会听到啸叫的频率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I:
这些天来好像关于振荡的话题比较多。

网友J:
加消回音电路,可以用运放搭,可以用专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消回音电路,可以用运放搭,可以用专用的芯片

谢谢指点,消音电路加在MIC后面好点,还是加在VS1003放大之后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筒接近扬声器产生啸叫,这也是振荡的一种,只不过环路中有一部分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罢了。
声音在空气 ...

话筒和扬声器离得远确实啸叫不会起来,但是我还是怀疑是我电源做的不好引起的,大神,请教一下,电源不好,会引起啸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喇叭啸叫和电源纹波是两个问题,不要混为一谈!
1、喇叭啸叫是音频放大系统中的正常现象,楼上多位工程师都 ...

您意思是说,电源文波不足以引起啸叫。根本原因还是放大器正反馈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话筒和扬声器离得远确实啸叫不会起来,但是我还是怀疑是我电源做的不好引起的,大神,请教一下,电源不好 ...

如果已经证实“话筒和扬声器离得远确实啸叫不会起来”,那么不必怀疑你的电源。
如果电源退耦等不好,可能引起啸叫。但电源不好引起啸叫,是话筒和扬声器在任何位置都啸叫。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消音电路加在MIC后面好点,还是加在VS1003放大之后好点?

加在MIC之后,用运放搭建不好调试,用专用消回音芯片例如FM1182等有很多种。视频会议系统,视频电话,涉及免提语音的大部分使用硬件消回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