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fft 運算

楼主(2017-09-14):
忘記從來抄來的fft運算,adc取樣點128點,移植到nuc121上面。

网友A:
移植好的吗,看看。

网友B:
速度如何

网友C:
121系列的貌似很不错。

网友D:
dsp内核的都自带库函数的

网友E:
下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M4系列的DSP内核那种快。

网友F:
怎么不利用M4-->内部FPU 来运算

网友G:
对啊,楼上说的没毛病,如果成本不是问题那用内部的DSP内核搞更给了。

网友H:
效率高吗,试试看,别拖死系统了

网友I:
128点做那个音乐的节拍显示,应该够用了。

网友E:
快速护理液变换,非常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