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40 SOFTWARE DES

楼主(2017-09-14):
忘了是從那邊找到的代碼,用軟件的算法,作計算DES編碼及解碼

网友A:
DES?是什么概念,第一次听说,看看。

网友B:
DES全称为Data Encryption Standard,即数据加密标准,是一种使用密钥加密的块算法,1977年被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标准局确定为联邦资料处理标准(FIPS),并授权在非密级政府通信中使用,随后该算法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开来

网友B:
DES设计中使用了分组密码设计的两个原则:混淆(confusion)和扩散(diffusion),其目的是抗击敌手对密码系统的统计分析。混淆是使密文的统计特性与密钥的取值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复杂化,以使密钥和明文以及密文之间的依赖性对密码分析者来说是无法利用的。扩散的作用就是将每一位明文的影响尽可能迅速地作用到较多的输出密文位中,以便在大量的密文中消除明文的统计结构,并且使每一位密钥的影响尽可能迅速地扩展到较多的密文位中,以防对密钥进行逐段破译。

网友C:
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看看怎么用C语音实现

网友D:
验证了吗,好用不,看看 。

网友E:
应该是个不错的参考项目,下载撸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