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的12位ADC使用

楼主(2017-09-14):
请问一下使用内部2.5V参考电压 ADC输入端采集的电压最高为多少。使用中我发现输入6.6V ADC的采集数据才是4095

问题补充:是我没表达清楚 参考电压2.5V 按道理ADC引脚最大只能测量2.5V电压 但是实测ADC引脚输入6.6V 测量值才是满幅值4095  小于6.6V测量值都是小于4095的

网友A:
你在外围可以做一个分压电路,

网友B:
adc引脚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VAVCC
过高的电压有可能造成引脚损坏

网友C:
最高电压就是2。5V

网友D:
已经是ADC测量的最大范围了。

网友E:
可以使用分压电阻。

网友F:
芯片没有烧毁吗?

网友F:
6.6V电压这么大?

网友G:
采集数据最大就是12位的。

网友H:
这个数据没有问题,就是4095

网友I:
正常的取值就是0-4095.

网友J:
内部的参考电压最大能够到3.3V

网友:
这样有可能损坏芯片。

网友C:
你要测多大的工作电压?

网友D:
内部的参考电压就是最大值。

网友E:
分压电路可以是最大电压满足当前需求。

网友F:
msp430的io能够承受吗?

网友G:
12位最大就是4095.

网友H:
如果想采集高电压,可以使用线圈。

网友I:
分压电路才能保证数据正常。

网友:
楼主重新设计电路,降低电压。

网友J:
但是6.6V的电压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K:
将输入的电压信号通过分压处理成其参考电压范围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