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波形对吗?帮小弟看下

楼主(2017-09-14):
这个波形图是示波器表笔,地接B,表笔接A的波形,我想问下我这个波形为什么常态的时候电压不是最大值,是哪里出问题了,而且通信总是出错,从机和主机一样485的接法,唯一不同的是从机没有接120的匹配电阻。

网友A:
把R26和R29换为1K试试

网友B:
因为你接了120R的电阻,在无通讯时AB都是高阻态,电平由R26、R27、R29三个电阻决定,所以不会是最大值,把上下拉和120R电阻视为串联,就能算出常态的电压值。
当有通讯时,一端的485输出变成强推挽,就可以达到最大值了。
120R在距离通讯较近、终端较少时可以不用加。

网友C:
485讲究的是门限,对电平的最高幅度并无特别要求,大于门限即可,而门限是AB间的压差。楼主所用电路要注意,终端电阻(120欧的那个)必须且只能两端一头一个,总线很短时(小于信号波长),可以只在一头加。而偏置电阻(10K的那两个)要根据是单点偏置(只在一个节点上布置)还是多点偏置(每节点都有)来计算合适的阻值,规则是静态时在终端电阻上的压降略大于200mV,从而使总线的静态逻辑保持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讲究的是门限,对电平的最高幅度并无特别要求,大于门限即可,而门限是AB间的压差。楼主所用电路要注意 ...

如果是多点偏执应该怎么计算我的阻值?我的节点预计在32个以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多点偏执应该怎么计算我的阻值?我的节点预计在32个以内

根据200mV门限计算单点偏置时的阻值,如果是每点偏置,那么偏置电阻就是并联的,有多少点的偏置就增大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