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可以延时250ns吗??

楼主(2017-09-14):
N76E003内部晶振16MHZ,我用for循环,循环里是;(分号空指令),但是用示波器观察只能延时微秒了,有大神知道怎么延时纳秒吗??

图上的时序代码
void main(void)
{

  u8 key_flag=0,i;
  u8 dat = 0x55;
  GPIO_Init();
  while(1)
  {
    for(i=0;i<8;i++)
    {
      if(dat & 0x80)
      {
        //1码
        P04=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P04=1;
        _nop_();

      }
      else
      {
        //0码
         P04=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P04=1;
        _nop_();_nop_();

      }
      dat<<=1;
    }
  }
}

0和1我在示波器看,时间大致满足图的时间,但是尝试发送一个字节的时候码就乱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在16M 下,250ns 只有4 条指令,for循环肯定是不行的。这种情况直接用4个NOP比较靠谱,一个NOP 就是62.5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6M 下,250ns 只有4 条指令,for循环肯定是不行的。这种情况直接用4个NOP比较靠谱,一个NOP 就是62.5ns ...

NOP keil报错,要什么头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6M 下,250ns 只有4 条指令,for循环肯定是不行的。这种情况直接用4个NOP比较靠谱,一个NOP 就是62.5ns ...

intrin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6M 下,250ns 只有4 条指令,for循环肯定是不行的。这种情况直接用4个NOP比较靠谱,一个NOP 就是62.5ns ...

intrins.h??这个是吧??

网友B:
for不行,你直接跑空指令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trins.h??这个是吧??

貌似是,好久没有 用了,不太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不行,你直接跑空指令吧。

空指令被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指令被优化!

那就随便搞个赋值语句。

网友C:
把优化等级降低。

网友D:
如果被优化了,可以关闭 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