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2k60s2模拟spi驱动外置ads1120采集温度,无法写入寄存器

楼主:
用stc15f2k60s2写了一个模拟spi用来与ads1120通讯,结果spi口除了dout、cs为高电平,其余都为低电平,实在找不到程序哪里有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A(2017-09-15):
SPI_SendByte这个函数里面,写入的数据和读取的数据要在同一个边沿,从你的代码来看,需要这样改动     if(ADS_DOUT == 1) r|= 0x01;   ADS_CLK = 0; 也就是把ADS_CLK 放到后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_SendByte这个函数里面,写入的数据和读取的数据要在同一个边沿,从你的代码来看,需要这样改动     if(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B:
logic anylazie to check the time of spi

网友A:
有效果吗?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和原来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和原来一样

把用示波器把波形抓出来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用示波器把波形抓出来来看看

抓出来 了 您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抓出来 了 您看下

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时钟管脚没有波形呢?你不是拉高打低了吗?,时钟管脚全是低电平是不正常的。
还有就是数据管脚DI,你不是也发出数据了吗?为什么也没有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时钟管脚没有波形呢?你不是拉高打低了吗?,时钟管脚全是低电平是不正常的。
...

对啊  所以感觉那个模拟spi根本没有在通讯 但是模拟spi程序就那么几句 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C:
IO口配置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所以感觉那个模拟spi根本没有在通讯 但是模拟spi程序就那么几句 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我就是不知 ...

单独写个小的测试代码拉高拉低电平看看

网友D:
51单片机IO为双向,读之前要置1

网友(2018-05-23):
你好,请大佬赐教,我最近用stm32检测到了ads1120发送的温度数据,但是怎么将这个数据转换成温度?

网友E(点评):
望,大佬路过,赐教。 我也想完成数据的转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法确认我的stm32是否与ads1120成功spi连接(尽管stm32的spi自收自发已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