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
我们的板子用双电源,一路12V,一路锂电池。
上图左边是AD采集电池电量,右边可能是电池泄放用的。
我不太懂,右边那个电路怎么工作?是不是说电池电流大PB5
拉高,让电池放电?谢谢!

网友A(2017-09-14):
有平衡充电功能,针对多节电池串联构成。

网友B:
PB5明显是MCU的一个IO口啊,通过IO来控制电池放电的。

网友C:
给点电流看看电压变化来推测电池电量?

网友D:
光测电压是不准的,加上右边的电路可以粗测电池内阻,推算剩余电量

网友E:
左边的分压电阻,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