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时钟频率不对导致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7-09-14):
之前产品用的降压模式,基本电路没变,只不过是12V转5V。现在输出电压低,检查过器件都正确,测量过引脚都接通良好。结果芯片3脚输出时钟频率为100K~120KH的锯齿波,芯片2脚输出的方波,电压范围0-11.5V,过了电感后才3.8V,慢慢的涨到4V。对照正常的电路,芯片3脚输出时钟频率为50KHz左右锯齿波,芯片2脚输出是较大的方波叠加振铃,电压范围0-12.4V。找不出具体原因,在上次印制板基础上移动了器件位置。

网友A:
DATASHEET给出的图,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换原装芯片

网友C:
应该频率高了,调低一点,80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频率高了,调低一点,80K左右

怎么调频率啊,我的意思是之前电路就好着的,现在频率输出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给出的图,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问题,但是现在按正常电路焊的新印制板电压输出不对了

网友C:
加大3脚的CT电容就降频,你的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C:
我以前一直用ti的mc34063,很难侍候的,一般使用频率是30-40k,我也尝试调到最高频率,好像最高50k这样子,再高就不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