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X14X Flash 读写操作总结

楼主(2017-09-14):
Flash简介
Flash分为主存储区和信息存储区,主存储区有8512byte的片段,信息存储区有两个128byte的片段。Flash默认为读取模式。在对Flash进行编程或者擦除时不允许读写,如果需要CPU在这期间进行操作,可以把代码段放在RAM中进行。
Flash操作注意事项
在读写的过程中电压不能小于2.7V否则擦除和读写的结果将不可预测。Flash的可操作时钟频率为~257KHZ---~476KHZ。如果频率不符合要求,则结果不可预测。
在擦除先需要关闭中断和看门狗,在擦除的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中断,则会在重新使能中断后产生一个中断请求。Flash只能从1写为0,不能从从0写为1,所以需要擦除。
可以被擦除的最小模块是片段,tAll Erase = tMass Erase = 5297/fFTG, tSeg Erase = 4819/fFTG

楼主:
详细内容见:

网友A:
msp430f5xxx怎么样?

网友B:
Flash分为主存储区和信息存储区,主存储区有8个512byte的片段,信息存储区有两个128byte的片段。

网友B:
这个还需要看具体的flash芯片的,大致是一样的,还是有些小差别的

网友B:
这个读写操作的不错,,特别是总线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sp430f5xxx怎么样?

你是说铁电处理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sp430f5xxx怎么样?

建议看看TI的M4的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5xxx怎么样?

挺好的,性能比msp430x14x更强大

网友D:
一般都是使用的EEPROM多些。

网友D:
铁电处理器内置Flash功能比较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