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8移植STemwin,使用GUI_Init()即报错,KEILV5

楼主(2017-09-14):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conf.o(.bss).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103xb.o(STACK).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alloc.o(.bss).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bss).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onkey.o(.bss).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touch.o(.bss).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rv_flexcolor.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o(.bss).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color.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onkey.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waitevent.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alloc.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getex.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f1xx_hal.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em_stm32f1xx.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x.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_sendmessage.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GUI01\GUI01.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ab04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楼主:
第一次移植时很多功能都没有出错,第二次再移植就出错了。

网友A:
空间不足?

楼主:
不会吧,不知道编译器还是里面驱动的问题。

楼主:
已解决,设置的空间过大,numbytes 1024*10就编译通过。浪费我好长时间

网友B:
NO SPACE,这个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SPACE,这个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以为是空间,但是修改gui.c文件把空间设置到了足够大也还是不行,意外的看到一个帖子,说是中容量产品,不能太大,之后我改到1024*10,就没有出错,编译器的问题。64kflash  ,我改到18以下均不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为是空间,但是修改gui.c文件把空间设置到了足够大也还是不行,意外的看到一个帖子,说是中容量产品, ...

RAM爆了,不是FLASH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爆了,不是FLASH爆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