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正常稳定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7-09-14):
最近在做烤箱项目,单片机工作环境比较高,最高达到75度,程序运行都是正常的,我用热风枪吹到一百多度就会死机,工作在七十多度可以吗?程序运行都正常,就是adc检测不准,内部opa放大系数不稳定,短时间可以,温度降下来就正常,长时间过后就一直都不准,常温也不准了

网友A:
正常工作多75???
你这产品准备质保几个月啊?

楼主:
我也在疑问,什么温度才适合?

网友B:
温度有点高啊,环境温度对产品寿命影响很大,如果整个电路一直工作在这个温度,恐怕不久后故障率就会飙升
stm32普通工业级的标称工作温度也就85℃,其它器件的选择也需要注意,方案上尽量与高温隔开
大部分人恐怕都没有高温运行的经验,不行就自己摸索,做好故障多发的准备

网友C:
手册里应该有的吧,85℃?记不太清了

网友D:
手册里面有啊,可以啊查看下,七八十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是在做项目吗?

网友E:
芯片手册写的很清楚的,没有真实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