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原理图的几个设计细节

楼主(2017-09-15):
以下是原理图的简图,
是把直流稳压源输入的Vin=24V,分别通过升压和降压的集成开关芯片,
变成两路输出Vout1,2

有以下的问题
【1】在下面升压的那一路,开关芯片的输出后为什么要并联4个电阻?
         都是小阻值大功率的(10欧姆 2512封装)
         而在降压的那一路输出就没有?
【2】保险丝F1(实物在图中也有),看上去不会熔断
         如果过压或者过流,它如何保护电路?
【3】在Vin后,Vout1和Vout2处都反接了TVS管,起到过压保护
        但是三处的TVS的电压保护值都不一样,如果某一处过压了
        是不是前段的F1都会起保护?
【4】Vin后接了15uf的钽电容和1uf的瓷介电容,知道它们是起旁路和去耦的作用
        那么它们的容值是根据经验值取的,还是需要计算?而且为什么有的是要用
       钽电容?

网友A:
1、电阻,过流保护用的吧,4个的话个功率大些;
为什么用电阻,可能合适的保险丝不好找吧;

另外就是降压了

网友A:
2、保险丝,主要房子后面电路短路啊;
至于会不会起保护,主要还是看后面的负载电流,要是后面接电机啥的,保险丝选择不合适,
就经常烧(当然也有可能电路设计不合理,就会经常出血这些情况)

网友B:
LZ位保险丝是自恢复保险,非常规熔断式

网友B:
1、串联电阻有没有和DC/DC控制芯片配合组成限流保护?也可能与负载有关
3、具体看TVS的封装,可能仅仅是提高静电防护;要实现较大能量的保护,需要就近配合保险丝,输入侧的保险不靠谱
4、滤波电容容值一般和DC/DC工作频率和负载电流相关,可以看看开关芯片的手册上有没有给出计算公式或推荐值

网友C:
那几个问题:

1.这些电阻,如果后续电路没有明确的需要,那么就是蛇足。同样,跟电阻一起的二极管、TVS也是。
如果TVS对于设计者的目的是希望在升压电路出问题时保护Vout2之后的电路,那么。不如想办法去提高升压电路的可靠性。另外,限流电路完全可以加到升压电路中去,而且这样做的功耗可以极低。

2.会有些用,特别是对付输入极性反接,对过压的保护并不强,也许在某些情况下D1烧了也不见得F1会跳。

3.在自己的电路中间加这些保护,通常就是设计者缺乏信心的表现,他们通常还不了解自己的电路原理。

4.Vin端的去耦电容是可计算的,根据后面电源管理芯片的需求、负载特性、输入电源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