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两个12位数相除再乘一个12位数需多少时间?

楼主(2017-09-15):
PIC16F系列的单片机,内部无乘法器,如用4M晶振,C语言编程,怎样计算这个运算需多少时间?A、B、C三个数字均为12位模数转换的无符号数值。
A 除以 B 再乘以 C  (A/B*C)

楼主:
另A可能大于等于小于B,用C语言编程时直接写:  D=A/B*C 就可以吗?

网友A:
这跟你的具体算法有关,最佳方式可不是列个算式那么简单。而具体计算时间需要把编译后的机器码反汇编,然后根据指令周期人工累加得出。

网友A:
补充:另一个简单方法是专门写一段测试程序,借助定时器来大致判断,该方法没有反汇编精确,但足以参考。

楼主:
我不用太精确,凭经验这个估计多少个毫秒就行,印象中PIC16用4M晶振,一条指令是1微秒,能估计一下这个数值算出大约几个毫秒吗?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测试运行时间。在这个等式前关中断,拿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在等式下一行,将引脚输出低电平,然后用示波器测试高点平宽度就是这个代码运行时间。

网友B:
另外运算顺序要换一下,否则A小于B时结果就是零了。
D=A×C/B